老师
电源滤波器

楼主(2014-04-14):
请问各位大大, 220v电源滤波器不接地,机器外壳用万用表测带110v电,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A:
正常 因为电容的中点接外壳了。

楼主:
谢谢!我测了2个,都是这样带电的,应该正常现象

网友B:
正常的,感应电压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