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配电柜功率因数

楼主(2014-04-14):
配电柜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没作用。手动补偿时,越补越低。显示是超前。请问啥回事

网友A:
你过补偿了是超前啊。要看你的用电设备是感性还是容性。

网友B:
动过线路吗?看看是不是互感器二次侧接反了。

网友C:
过补偿了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D:
在补充一个问题,关于功率因数的?怎么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E:
两种方法,1、把电流线圈两根线倒接一下,2、把电压两根线倒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网友F:
试一试5楼的办法是否可行,另外别忘了把结果贴上来让大家分享

网友G:
控制器的电压相不能与电流相同相(三相)

网友H:
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I:
取样电压和电流必须同相,而且电流方向不能反向,另外需要看负载性质,如果是变频器用的多,不可以采用电容补偿,只能采用电抗补偿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J:
减少滤波干扰

网友K:
总功率是多大,有专门的补偿柜吗,这个要厂家人现场搞吧

网友L:
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