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设备是一台料斗秤,4个托利多的100KG波纹传感器支持这个空料斗,空料斗大约100kg。传感器激励电压是10V。灵敏度2mv/V。
1、料斗里没有料的话,单个传感器应该大约输出多少mv呢?
2、如果这个传感器上面不压东西,不受力的话,默认输出是多少mv呢?
3、如图所示,4个传感器最后接到一个接线盒里,并联在一起,然后汇总成了一组线输出给称重仪表了,如果4个传感器现在分别输出是3mv,4mv,5mv,6mv。那么这组到仪表的总线应该是多少MV呢?

刚接触称重,不太了解这个东西,望师傅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听厂家说,测电流,对比,你试一下。

网友B:
通常我是不去测量电压和电流的,因为都是mv一级的也很难保证测量的精度,一般只需要去测量传感器的4根线的电阻值就可以了,正负极一组,输出的一组,通常的大小在350欧左右,只要大致是相等的,电桥没有被破坏就可以用的,空重的电压都是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