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电开关接线

楼主(2014-04-14):
请问大家欧姆龙EE-SX671-WR S48d光电开关有四根线,该怎么接PLC啊?谢谢了!

网友A:
欧姆龙开关有四根线,一般白色的没有用吧,厂里好多欧姆龙都是这样的

网友B:
通常四线的一般带一组NO NC 其它两根为电源 棕+ 兰- 黑NO 白NC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C:
二楼正确

网友C:
补充:
属L型
DC24V电源
NPN型负输出
入光时动作。

网友D:
百度一下吧,这个可以有的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这是双极型输出的。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