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用FX1N  MT型的PLC发脉冲控制一台伺服,伺服带减速机再连接到丝杠,丝杠带动工作台,现在我做好原点位置,要运动到多个工位,到达每个工位的位置所需的脉冲数,我可不可以先让伺服回原点,停在原点位置,同时清零D8140至D8143的值,然后用PLSR发脉冲,发脉冲频率很低,用一点动按钮执行这指令,让伺服电机慢慢移动到我需要的工位,停止点动发脉冲命令,这是查看D8140和D8141的值,就能知道从原点到这工作需要发多少脉冲了?就不需要计算什么电子齿轮比了,也就不需要知道伺服的分辨率是多少,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丝杠的螺距是多,也能知道到某工作需要的脉冲数了,知道了这个脉冲数,再编程的时候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所发的脉冲数就是我刚才手动的方式获得,各位大大们,这样做可不可以?

网友A:
兄弟,你太有才了。可是精度呢?

网友B:
人才,在下佩服

网友C:
可以,但停止点动发脉冲命令,手动会因为你反应时间等操作会导致有点位置误差,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的。

网友D:
脉冲数超过999999怎么办?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设置电子齿轮比会方便许多

网友F:
这些计算也不会很难的,在EXCEL里面写个公式就能自动给你计算了,前提你要有点机械的常识.

QQ:84818626

网友F:
我现在做成的电子齿轮比这些计算都在程序里面写了,伺服的电子齿轮比都基本设置成1:1的,

QQ:84818626

网友G:
楼主人才阿!这样都被你想到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H:
调试的时候也不够直观啊

网友I:
有时间做实验试试啊,

楼主:
大伙的意思是精度达不到了,那误差会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