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比起信捷和三菱的编程麻烦很多

楼主(2014-04-14):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非要选择200PLC呢?三菱的简单实用。价格还便宜

网友A:
三菱的价格可不会便宜,西门子新款的PLC价格便宜功能还比三菱强大很多
只是你一直在用三菱的编程模式习惯了,觉得西门子的不好编,其实PLC里面运行的逻辑关系大家不会变的,那只是界面的问题,以及一些功能不同罢了,只要你熟悉了,一样会写得好程序的.
下载积分:+1(ydyzq123) 说的好

QQ:84818626

网友B:
楼主应该还没怎么用西门子的PLC,相对来说,我喜欢西门子,尽管它还不是最好。拖一指令块,比输入指令字母,我觉得更快捷而直观。日系的三菱,欧姆龙,所谓的应用指令还只能用助记符输入,非常不爽!
下载积分:+1(wljenlxl) 好贴好贴!

网友C:
支持西门子软件

楼主:
可是西门子200没官方专业仿真软件呀!这是缺点!三菱全系列都可以仿真!仿真了很方便!我就纳闷了西门子logo有仿真,300.400都有仿真!为啥200就没仿真呢?希望西门子200改进,开发仿真软件

网友D:
相同的低端系列,S7-200的价格高于三菱的FX系列。
因为S7-200是后娘,所以没有仿真。
信捷和三菱还不在一个档次。虽然和三菱低端的外壳样子差不多。
西门子,AB,OMRON,三菱,施耐德;富士。。。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有势力的。
差异只是当初你学习接触的是哪一种和熟悉程度而已。

网友E:
嫌弃西门子的难用那只是楼主个人见解!!这就好比萝卜青菜个有所爱!!!!

楼主:
小项目感觉三菱有优势,书本说70%的小型PLC都是日本的。

网友F:
书上说的你也信

网友G:
我只知道,小日本的东西便宜还好用,质量也不错。德国鬼子把中国人的钱是找惨了的,忧其是设备备件方面

网友H(2014-09-11):
究竟谁好谁劣不可一语断定,本人开始接触PLC 是欧姆龙后来是三菱 现在是西门子,开始觉得是三菱比西门子好用,后来逐渐感觉西门子的顺手了,现在觉得西门子比三菱好用多了。西门子不如三菱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永远年轻

网友I:
我也觉得西门子200的比三菱的好用,尽管我三菱用了十几年,西门子只用了一年,可是西门子软件的优势是三菱没有的,比如最简单的说个子程序的例子,三菱,西门子都有子程序,但是,西门子的子程序可以很方面单独拿出来放在别的项目里面,三菱的呢,虽然也可以,但是你还得从程序里面找出来,和主程序的分界不是很明显,而且西门子的很多重复的程序可以做成块,调用的时候直接输入参数地址就可以了,相对来说,三菱的在这方面就不行。必须重复编写。

网友J:
200好像要淘汰了,还是看看1200吧,据说功能很强,回头要了解下
不过感觉做小设备还是日系的有性价比

网友K:
刚做一个项目用到S7-200,其实感觉用哪款PLC都差不多一样,就看你是否熟悉不,熟悉之后,用哪款PLC都会感觉到顺手

网友L(2022-07-12):
感觉西门子PLC功能上还能接收,但是有些处理的比较恶心,比如VB0转换成VW0的时候,VB0的8个位会传送到VB1里面,而VB0的8个位会全部OFF,整数转换成双整数的时候也是一样。它的高低字节排列的太操蛋了。按西门子的尿性,估计是不会改了。

网友M:
西门子的客服,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感觉西门子PLC功能上还能接收,但是有些处理的比较恶心,比如VB0转换成VW0的时候,VB0的8个位会传送到VB1里面,而VB0的8个位会全部OFF,整数转换成双整数的时候也是一样。它的高低字节排列的太操蛋了。按西门子的尿性,估计是不会改了。

放心 1200 1500 也是这样 习惯就好

网友O: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P:
都差不多

网友P:
两款PLC框架有点不一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感觉西门子PLC功能上还能接收,但是有些处理的比较恶心,比如VB0转换成VW0的时候,VB0的8个位会传送到VB1里面,而VB0的8个位会全部OFF,整数转换成双整数的时候也是一样。它的高低字节排列的太操蛋了。按西门子的尿性,估计是不会改了。

这里面涉及到专利问题。通俗的说就是字节接收和排列顺序问题。

网友Q:
目前PLC有两种数据排列。
一种是INTEL。关于发出数据,先发出低位,后发出高位。关于接收数据的安置,先接收到的数据安置到低位,后接收到的数据安置到高位。
一种是MOTOROLA。关于发出数据,先发出高位,后发出低位。关于接收数据的安置,先接收到的数据安置到高位,后接收到的数据安置到低位。

网友Q:
西门子应该是用的MOTOROLA
当你仅仅发送一个Byte给对方Word的时候。Word会把先接到的Byte放到高8位,由于你发完Byte后没有后续了,所以,Word会把自己的低8位主动全部置0.以防止数据错乱。
还有更麻烦的情况是,PLC和别的设备通讯,一个用的是MOTOROLA,另一个用的是INTEL。那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交换字节,或字。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