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pls2 指令  #1  #100 D200   D210 这条指令在PLC上怎么监控不到输出,plc没有输出灯不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LS2指令一般应用于欧姆龙小型机CP1或者脉冲IO单元MD211进行脉冲输出的定位控制。你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数据追踪
1)查看脉冲输出当前值标志位:

2)通过PLC进行数据追踪: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S2指令一般应用于欧姆龙小型机CP1或者脉冲IO单元MD211进行脉冲输出的定位控制。你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数据追踪
    1)查看脉冲输出当前值标志位:
    [attachment=120029]
    2)通过PLC进行数据追踪:
      [attachment=120030]

    受教了,这种方法还真没用过,因为没出表的习惯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