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步进电机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4-04-14):
为什么我用PLC给步进电机给脉冲信号,电机就是转一会就停了,还没有一圈,我设定的脉冲信号是足够大,频率也足够大,可是电机转得不是一般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是否脉冲还未发完执行条件就断开了呢?如是三菱的PLC。一定要在脉冲发完后才能断开执行条件哟。

网友B:
您步进电机和PLC怎么接线的呀,能发张接线图吗?谢谢 能发我邮箱吗、
quan_bj@163.com
.

网友C:
频率也足够大?
步进电机不能太大了

网友D:
你用 dplsy k10000 k0 y0 或dplsy k10000 k0 y1 如果电机不转就k10000适当减小,速度慢就适当加大,执行条件一直闭合电机会一直转,这个是最笨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查看电机的步距角及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来设定电机的速度及脉冲数,怎样设定不说了,百度有。

网友E:
程序有没有写对,PLC和步进电机的控制器的连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F:
脉冲给的太大电机也不会转的,他有个上限值的。

网友G:
接线、程序发上来,才可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