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pls2脉冲指令 #1   #100   D200   D210    实际控制的是不是Q100.01    和Q100.03 ,(是)PLC无输出指示。其他请指教

网友A:
請確認一下 d200 201 加減數值  d202  速度脈衝  d204 位置脈衝
跟d210 初始速度脈衝
是否都有數值
絕對位置是否有建立過原點

网友B:
引用楼主csq663347于2014-04-15 07:27发表的 omron     plc :
pls2脉冲指令 #1   #100   D200   D210    实际控制的是不是Q100.01    和Q100.03 ,(是)PLC无输出指示。其他请指教

#1是脉冲输出1,对应的是100.02 100.03,有没有输出指示你可以监控一下的A278(高字节)A279(低字节)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