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和变频器速度匹配

楼主(2014-04-15):
前后两个主动辊,前边是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后边的是由变频控制带减速机的电机带动,这两个辊子要求同等线速度,尤其是启动和停止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加个同步编码器吧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加个同步编码器吧

网友B:
看你用的伺服!端口定义里有说到脉冲输出<然后将脉冲信号输入PLC编程后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这是一种方法!呵呵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