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伺服和变频器可以做同步吗?有没有好一些的方案

网友A:
这个基本上很难,打个比方,宝马和奇瑞他们跑得一样快吗?

网友B:
拿根钢绳牵着,宝马和奇瑞他们跑得一样快!
对于伺服和变频器,这根钢绳就是控制方法

网友C:
伺服与伺服,变频与变频,伺服与变频都可以同步,不过变频器得有脉冲输入控制功能。

网友C:
宝马当奇瑞用就同步了

网友D:
只能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比利时的欧陆性能好!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E:
  支持2楼意见

网友F:
如果是伺服跟随变频器,变频器负载侧可以加一个编码器,伺服跟随编码器虚轴可以同步,
如果是变频器想要跟随伺服,那你的变频器要选择矢量控制的,而且要看你的要求精度是怎样的,说白了你可以把高级的变频器当成简易的伺服。
真诚感谢!我的是变频跟伺服,之间的带子要保持一定张力。就是启停、变速两者速度的匹配不好,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伺服跟随变频器,变频器负载侧可以加一个编码器,伺服跟随编码器虚轴可以同步,
如果是变频器想要跟随伺服,那你的变频器要选择矢量控制的,而且要看你的要求精度是怎样的,说白了你可以把高级的变频器当成简易的伺服。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