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OMRON PLC经常致电脑蓝屏

楼主(2014-04-15):
大家好,我在使用OMRON CP1E 上下载程式完毕时,每次只要一拔出USB编程线,电脑就蓝屏并重启,PLC断电后拔线也是如此。请教各位是软件驱动问题还是编程线问题呀?
感谢大家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电脑操作系统是那个?USB转串口线的驱动是原配的吗?

网友B:
通常与PLC没关,看看编辑软件的USB驱动。

楼主:
WIN7 32位,USB线是打印机线。

网友C:
拒绝使用日货,尤其是搞设计的
OMRON PLC其实不好,老坏。我们这里已经送出去修了十多台了

网友D:
应该是驱动或者你的电脑的问题,我刚用了一套OMRON CP1E,没出现你的情况。另外回复楼上,谁家的好用,便宜就用谁的。就算什么岛回与不回,跟屁民一点关系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几十年后都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