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台达PLC加减速时间怎么改

楼主(2014-04-15):
我现在有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但是噪音有点大,求助别人说让改一下PLC的发脉冲加减速时间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只是启动和停止的参数,和噪音有什么关系?难道是启动停止时响?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C:
这个噪音是什么类型的?是启动时候还是停止时候的噪音?如果是光启动瞬间或者停止瞬间的,可以通过加减速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