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问题

楼主(2014-04-15):
现在有一台台达B2伺服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伺服突然出现显示AL019,AL025来回跳动报警把通信插头拔了就好了,插上就跳但不是绝对的,有时候有没问题,
,

网友A:
连接线问题

网友B:
我有遇到过也是台达的。不过是AB的。不是通讯线的问题,是在读的过程中超过了每次读取的最大数。我发现每次读取的最大数不能大过36.
是读数据溢出吗?最后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