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三菱Q系列PLC,CUP 是Q02H,现在想控制步进电机,不需要定位模块吧,还有步进驱动器的5V和PLC怎么连接,只能加一个2K的电阻吗?有别的方法吗?上传一张电路图大神给看看,谢谢啦.....哪位大哥有控制步进电机的案例呀,主要是接线图这块,小弟感激不敬......
还有三菱FX2N-32MRPLC能发简单的脉冲吗?这个PLC只有输入和输出功能吗?

网友A:
你的图有问题啊?
图纸要根据你选用的 步进电机-驱动器 来定的;
Q系列本体没有发脉冲的吧?
你要用发脉冲的模块,
至于 MR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高速脉冲是做不了的

网友B:
Q系列要加脉冲模块  如 QD75....       QD70..

三菱FX2N-32MRPLC  是继电器输出的。不可以发脉冲,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如 FX2N-32MT-001

网友C:
你还没弄懂就发帖
张扬

网友D:
Q系列PLC不能发生脉冲,要加定位模块

网友E:
选择一种内置定位型的步进驱动器吧,外部给一个信号就走你设定的距离。

网友F(2014-06-12):
奇葩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F:
楼主您看到Q02HCPU上有接线的地方吗!!!!!!!!!!!!!!!!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G:
用Q系列PLC如果仅仅要控制这个步进电机就很浪费了,还要选配一个脉冲定位模块;三菱PLC-FX系列中的1S系列FX-1S-10MT自身Y0和Y1两个输出口就带有脉冲串输出功能。输出频率多少不大记得了,好像是10K还是20k,一般控制简单的低速步进电机足够用了;另外Y0与Y1两个输出端口的COM端口可以使用步进驱动器自带的5V电源,并形成回路,另外好像还有控制电机方向的端口可以外部线路控制也可以PLC输出脉冲方向来控制,另外中间不需要串电阻也可以,串电阻的目的是防止PLC内部的晶体管输出过电流,另外PLC选型方面要选晶体管输出型的,

网友H:
Q系列的主机本身没有发脉冲的,要加定位模块,10GM,20GM,这样用太浪费了,旋转一个FX系列的啊,1N的,或者2N,3U的都行

网友I:
要用定位模块的,QD75P  QD75P2N等

网友J:
用L系列的吧,本体自带2路脉冲输出
张扬

网友D:
三菱Q系列PLC必须要用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