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

楼主(2014-04-15):
三晶变频器 220V 0.75KW, 同时控制400W、200W电机 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可以控制,没什么多大的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B:
用是可以用的,但是比如像出现过流过载变频器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C:
控制两台电机没 有一点问题啊,

网友D:
高手!要控制两台变频前提是负载和输出电线长度!出现故障时不方便判断!!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