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6MT 维修

楼主(2014-04-15):
手头上现有一块FX3U16MT PLC,Y0输出管烧坏,贴片型号为NA3,请师傅们指点一下,用市面上什么管子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好买,把用最后一个输出点不用,换到Y0位置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最后一点是C1534,不一样,换不了。这个PLC Y0、Y1、Y2是三个脉冲输出口,Y4开始就是普通晶体管输出,所以有三个NA3,五个C1543.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找个专业的维修就行啊,专业维修工控东西一看就知道啊

网友C:
NA3不是三极管,是N沟道高速MOS FET场效应管型号是2SK2055

网友D:
找专业维修

网友E:
我可以帮您搞定

楼主:
谢谢四楼的热心帮助,我买一个回来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F:
4楼挺专业的嘛。

网友C:
楼主不用客气,相互学习嘛!

网友G:
很多都可以替代.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共享一下你用什么管子代替的?我有个3G的是Y1口烧了,找个管子焊上去发脉冲速度跟不上,只好做开关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