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三菱plc的输入输出公共端分别接多少伏啊,2N与3U接线有区别吗

网友A:
目前,一般都是  DC24V的,
但具体的 2N和3U 是不一样的;
2N不需要外接电源,3U是需要外接的
具体的,看下, 硬件手册就好了啊
  • 下载积分:+2(653577543) 真诚感谢!

网友B:
    看plc的输出类型
  • 下载积分:+2(653577543)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