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松下A5系列伺服驱动器如何设置脉冲加脉冲

楼主(2014-04-15):
刚接触伺服,程序写好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工控交流。

网友A:
你是 脉冲+方向 信号吗?
给定 方向信号 0,1不就完了吗

网友B:
Pr0.07设置成1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手册,充分运用资料书籍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