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吊笼升降机

楼主(2014-04-16):
现做一台吊笼式升降机,采用点动 控制上下,4个楼层,如图所示:
采用4KW电机配减速箱,求解 :
如何电器控制载重量,0-2000KG

网友A:
你的控制方式就是点动。所以只需要上下限位行程开关就可以了。可以使用一台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因为这样可以根据最大的载重量在变频器中设定一个保护的适合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用液压传动比较好

网友B:
可以模仿液压升降平台原理来控制

网友C:
楼主是想限重,起重配件里钢丝绳式限重器.卷筒式限重器很多的,用限重器断开上升控制回路,就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D:
采样称重传感器得出吊笼的重量,如果超出设定的指定的值,断开控制回路!这个必须做的!因为超载会引起安全事故!
这个和我们做的施工升降机项目类似!QQ121638563(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