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客触摸屏PSW1711程序如何读出

楼主(2014-04-16):
原海泰客触摸屏故障了,程序读不出来,保存的程序用ADP3和ADP6版本的软件都没法读出
请求高手们帮忙把原程序能够置换成ADP3或ADP6软件能够读出的,以便看到内部设置,重新编写触摸屏程序。。。。。。。。
万分感谢。。。。。。。。
描述:程序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A:
PSW1711 無法反編
讀出來也不能改
只能當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W1711 無法反編
讀出來也不能改
只能當備份
我只需要看到里面引用的寄存器地址和输入输出的地址就可以了
您有办法么?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B:
可以交流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高手在哪呀?

网友A:
問了原廠,也說沒辦法反編譯
無解

网友D(2014-07-17):
海泰克以前老款的人机PWS1711,PWS3260,等系列都无法上载反编译,即使上载上来也只是个文件包,无法打开,在编辑,最近有好多客户在问到类似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就是老人机只能维修,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