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cswj

楼主(2014-04-16):
改造公司2台蒸汽锅炉自控系统,一台沸腾炉,一台链条炉,都是烧稻壳。
为了节约成本,共用S7-200(CPU 224XP CN),SMART 700IE人机界面,水位控制采用OMRON G3+G1,变频器用台达。
日常使用,通过人机界面监控锅炉运行状态,维护检修时通过笔记本的组态软件监控。
难点来了:
1.铂铑热电偶检测炉膛温度
难点分析:从冷炉(或超压停炉后降压重新启动),温度慢慢升至700℃时,模糊控制开始激活,直至在800℃左右徘徊。并且,通过分析炉膛温度对引风机频率及炉排转速进行(8转~16转,且可以大致平衡,无须很灵敏控制)微调。
(说明:高于900℃时,稻壳灰容易形成碳—硅络合物,阻碍了燃烧的进行,经查有关资料,850℃左右是稻壳的最佳燃烧温度,考虑测点位置不好在最佳位置取定,采用800℃为平衡值)
2.蒸汽压力的变送器采用扩散硅4-20mA
难点分析:蒸汽压力变化(工作范围:5公斤~10公斤压力)意味着末端负荷变化,直接关联控制对象是炉排和风机,通过调整风量和进料量控制炉内热量适应蒸汽压力甚至停炉,因此检测到蒸汽压力不断下降就意味着燃烧负荷要不断加大,检测到蒸汽压力不断上升就意味着燃烧负荷要不断减少,按优先级考虑,决定了炉膛温度不再是主控对象,且蒸汽压力对负荷(风机频率、炉排转速)的调节会与炉膛温度对负荷(风机频率、炉排转速)的调节产生冲突,因此,怎样切换控制节点为最佳选择?
另,由于新手,平时一直用三菱的产品,对西门子的控制不太熟悉,虽然平常一直在看资料,但毕竟没有实操过,利用这次改造机会,希望充分掌握西门子PLC、人机界面及组态软件。
有高手路过且愿意指点迷津的话,这次改造部分元件可以通过淘宝和你购买,提供发_票能在公司报账即可,你懂的。。。
jbcswj

楼主:
请教一下,这样的框架思路有没有问题?电路图已经着手在画,手头软件都齐全,就是程序需要指点,对西门子不熟也是软肋...
hy7989

网友A:
你QQ号?公司在哪?项目在哪?方便就说下!!
jbcswj

楼主:
我的QQ号是:657792778,手机暂时不方便提供,谢谢这位朋友的回复,希望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