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AL32

楼主(2014-04-16):
三菱伺服J3,慢速运转不报警快速运转时报AL.32,模块已换了块新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手册上不是有吗?

网友B:
试试换条新的电力电缆 (U,V,W)

网友C:
更换伺服电机

网友D:
负载重了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E:
应该是不匹配

网友F:
有外接刹車電阻嗎,我們公司設備有碰到好幾次,都是電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