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三菱PLC的程序段是什么意思,刚接触三菱,求解。

楼主(2014-04-16):
就是这个,希望各位大侠能清楚的解释一下。都是模拟输出,可为什么要有两个呢,H4和H2还有H1各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只做过西门子的,这个东西真是不明白了。

楼主:
好像附的图不好,再附一次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助啊···

网友A:
好像是2DA模块程序了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楼主:
恩恩,是2DA模块的程序。说明书看了,没看太明白。上面那部分,我看明白了,就是一个D/A转换输出。下面那部分是不是定义2DA通道的呢?三菱里面是不是没有硬件组态啊。真心菜鸟,说错话大神们别见怪啊···

楼主:
各位大神。我好像是明白了。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上面那三段就是一个DA转换输出的一个定式了。这个说明书解释的很多。下面那个H2是定义的要输送到DA模块的通道数,也就是通道2。H0定义的是要0-10V输出。下面那个同理。大侠们看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认真看手册你能领悟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第一段的H4是设定,接下来的H0 清除记忆准备, H2开始CH2输出, 接下来的H0 清除记忆准备。
第二段的H4是设定,接下来的H0 清除记忆准备, H1开始CH1输出, 接下来的H0 清除记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