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高手详解840D系统中300程序!

楼主(2014-04-16):
L 592
T "CNT_A_DB".MOD_ADR //DB60.DBW6
L P#592.0
T "CNT_A_DB".CH_ADR //DB60.DBD8
L 16
T "CNT_A_DB".U_D_LGTH //DB60.DBD8

网友A:
在ob100中定义的吧!应该是对高速计数器FM450或fm350对应的DB数据中定义该模块地址,通道地址,数据长度!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