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RN回原点时怎样让它固定往一个反向移动啊

楼主(2014-04-16):
台达PLC ,DZRN回原点时怎样让它固定往一个反向移动啊,DZRN D10 D12 X2 Y0 ,可以及时刷新Y1 ,REF Y1 K1吗?

网友A:
回原点的时候强制Y1为ON或者OFF不行吗,脉冲结束的信号复位Y1,反正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呵呵,我也是这样做的,能达到目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