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4-04-16):
做了个西门子200变频器与台达变频器通信程序。时好时不好,不知问题是什么。
大概大概

楼主:
RTU通信,通信参数应该不会错,因为有时可以。通信程序没报警。变频器90参数选择01时出现C1报警。改成03后,有时好,有时坏。
大概大概

网友A:
你这是几台啊,我做过4台的、效果可以

网友B:
我现在在做两台变频器通信,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做一台台达的变频器,接线是3,4.与4,3脚对接,不只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大概大概

楼主:
问题已解决,接线错误,3,8与3,4接。只是开始没想到线接错有时也能写进参数。
大概大概

网友C:
楼主该看清楚2设备接口的定义

网友D:
什么场合下要用通讯?我在公司很少用通讯方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