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与PLC

楼主(2014-04-16):
不同厂家的触摸屏与PLC 怎样同步仿真?像三菱的仿真如下:先启动PLC 仿真,再触摸屏仿真,这样可以用触摸屏画面里的元件来控制PLC 程式了;我用步科触摸屏,不论选哪种模拟方式,都不能与三菱PLC 同步仿真,请问,是软件不兼容还是参数设置问题。另外,虚拟串口怎样做

楼主:
同步仿真,是都在电脑上,不借助实体触摸屏或PLC

网友A:
你要在线仿真的话 是要连接PLC才起作用的,通讯口参数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