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我公司有两台机械都是用信捷的XC2-14T-E的PLC和它的司服是0.7KW的来控制运转360度分10-8-6等份(三样可调)!有一个文本!PLC就是控制司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PLC输入就220的电源和一个24V的接近开关做原点!但机械厂把文本的24V的电原接到PLC 的24V上!!现两台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了!第一台机的问题是司服马达不转了!要不就是一直不停的转!后检查是PLC 不行了!(拿另外的机的PLC 一试就可以了!)第一台查出来是PLC 的问就不理它了机械不用了!过了有7个月的时间第二台也出现问题了!问题是机械回不了原点!司服马达只是在按原点开关的时候震动几下就不动了!以为是马达坏了!就把第一台的司服一试结果还一样的!那就证明司服没有坏!去公司的分厂拿来一样的机械里的PLC一试机可以了!看来又是PLC 不行了!请问是PLC 的质量问题还是机械厂把文本的电源接到PLC上PLC 的24V带不了文本坏了吗?文本是3W的功率!注意的是PLC的所有显示灯都是好的就是驱动不司服!不要怀疑程序机械是24小时不停的用了3年多的了!

网友A:
把文本的电源接到PLC上PLC 的24V带不了文本, 我认为是这个原因,文本用独立的开关电源,供电,试试就知道了
  • 下载积分:+2(a88888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