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能帮忙解析一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谢谢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A:
第一条@d10是16进制指针,使用指针一般会配合FOR NEXT 指令一起使用!
第二条是指针地址每次加2
第三条是乘法运算

在通常使用过程中,一种是将当前值进行定时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寄存器中,如将温控器的当前值以一秒采集一次存储在以D100开始的数据寄存器中,地址偏移2,即第一次采集当前值放在D100,下一秒采集当期值放在D102,依次类推,就可以使用上面的指针内容自加的情况
还有一种是配方使用,当点击不同的NO.时,使用FOR NEXT 循环,判断当前输入的NO.是否跟配方匹配,不匹配时进行指针地址偏移~
还有多地址相加处理,也可以使用指针偏移形式~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啥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
    多谢1楼大哥的解析疑惑,现在已经有点明白了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C:
    1楼大哥是高手!

网友D:
    顶1 楼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