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西门子触摸屏程序可以上载出来吗?

楼主(2014-04-17):
PLC的程序有上载的 触摸屏没玩过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一般不行,除非下载时就点选了“可以回传”。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好像不行

网友C:
当初下载的时候选择了允许回传,HMI带内存卡就可以了。两者条件,缺一不可,
但可以做备份,下载到相同型号的HMI里面。
西门子对应手册讲的很明白。

网友D:
对头楼上说得对

网友D:
不然没有办法上载

网友D:
对头对头对头

网友E:
只能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