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转换开关LW26-20控制双速电机,正反转高低速问题。

楼主(2014-04-17):
现在有一台铣床是用转换开关LW-20控制双速4/2极 6线电机,正转高低速,反转高低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接上转换开关后,低速正反转可以,打到高速正反转后,断路器就跳闸。具体这个转换开关控制双速电机的原理和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电机坏掉了?

网友A:
不是坏的问题,是高速时,正反转瞬间,产生了电气短路导致跳闸。这种转换开关不能这样使用于高速正反转

网友B:
正转到反转之间肯定要让电机停转才行吧!我们有过高低速切换的。

网友C:
具体情況现场分析,应該不会出现上叙现像。以前换过这种开关,换前作好对应标示。个人认为楼主线头没接正确
工控菜鸟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线没接正确

网友E:
线接错了

网友F:
电机一般没有坏,环的是转换开关。请按附件中双速电机的接法来接。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坏的问题,是高速时,正反转瞬间,产生了电气短路导致跳闸。这种转换开关不能这样使用于高速正反转
这个是用在铣床上主轴转动,以前都是这么接的,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