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使用PLC为:欧姆龙CP1H-XA40DT-D,
伺服电机为:松下A5系列400W的,MBDHT2510。
用RS485串行通讯(两线制)实现PLC与伺服电机的通讯,PLC端使用CP1W-CIF11通讯模块,伺服电机端接X2口。实现功能:通过人机界面,方便将修改的参数存入PLC中,通过PLC将要修改的电机参数,写入到伺服驱动器中。从而方便实现对电机参数修改。
结果:通过PLC指令,以实现对伺服电机参数写入使能的控制以及参数保存的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实现参数的写入,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A:
先从最基本的开始!你设置通迅地址和通迅频率了吗???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呢,轴太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