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片机和PLC一样的功能

楼主(2014-04-17):
就是简单的一些逻辑功能??? 比如说“
LD X0
SET YO

网友A(2014-06-05):
可以的.发脉冲也可以

网友B:
可以呀,以前公司就有单片机和PLC做设备.

网友C:
对I/O接口芯片进行相应功能编程,可实现PLC一样的功能

网友D:
将写好的程序梯形图转换成HEX文件(有些指令单片机不支持的),然后烧录入单片机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