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这个电气符号中的'='啥意思?

楼主(2014-04-17):
图纸中的原件这样标注:“=01-X1+H01”,这是啥意思?
mythic

网友A:
这个要看图纸中代表什么了,
应该是=01+H01-X1吧?
01高层代号,H01位置代号,X1端子或者插头?

网友B:
1楼正解,赞一个

网友C:
这个要看图纸中代表什么了,01代表电气柜,x1代表柜内的端子排,h01为端子排上的端子号
这个电气符号中的'='啥意思?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