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运动

楼主(2014-04-17):
在电脑上画好一个图纸,然后在传输到控制器中,控制XY电机动作描绘出轨迹,不知道CAD图纸怎么传输至控制器的。

网友A:
我也做个平面运动的加工设备
就是不知道线线切割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B:
这个可以有,我这里有成套的控制器和上位机软件,直接导入CAD图形编辑路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完全可以参考一下线切割!!!

网友D:
台达20PM有此功能。
谢谢,我先看看
不断向前

网友E:
这个问题看起来貌似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