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这个CPU用什么样的编程线?

楼主(2014-04-17):
1、这个SLC 5/04 CPU用哪个口编程?那个9针的口吗?编程线自己可以制作吗?怎么做?
2、我抽出CPU来,看到CPU板上没有存储卡,没有存储卡的话,CPU可以编程练习用吗?
3、我通电CPU的FLT红色闪烁,DH+绿色闪烁,什么意思呢,CPU有故障吗,还能用吗?
刚接触AB的,希望师傅们,指教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1、通讯线可以自己做,最后一个口,九针口,23交叉,接个5,走DF1协议
2、一般CPU都不需要存储卡
3、CPU故障了

楼主:
我这个编程软件对吗?怎么才能连接上PLC,通信设置,当前设置 驱动未知什么意思呢,怎么没有com口的设置?点上载提示错误。

网友B:
通讯线:
联机要安装RSLINX软件,通讯设置在该软件内操作

网友C:
要连AB的PLC,要通过RSLinx程序

网友D:
要电脑和AB的PLC通讯,RSLINK是必须的,是AB的PLC编程通讯必须的通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