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床自动化上下料改造

楼主(2014-04-17):
请问一下有没有改造过数车的大大,我现在有一台供料的设备,给车床供棒状料,然后还有一台机械手,负责给车床上料,下料,其中机械手与供料设备的互锁,我知道怎么弄,但是对于数车接触不是很多,有没有大大改造过类似设备的,求助都需要车床的哪些互锁信号。另外数车的配电箱里应该有专门给别的机器用的预留IO口吧??十万火急。。

网友A:
是什么数控系统,一般都要在数控的PLC里面改,想起来其实就是车削零件结束信号、卡盘松紧信号、车削循环开始信号三个信号有关系,中间加延时要看具体的情况设定。送料机构有单独PLC还是没有?如果有,只需要跟数控的PLC信号对接下就行,如果没有干脆在数控PLC里处理好了

网友B:
我现在也是在做一台精雕机的上下料三轴机械手,因为精雕机不是开放式,而我对精雕系统又不是很熟,我的思路是这样,利用精雕机加工程序的最后加一句,一个工件加工完毕后,精雕机Z轴移到一固定位置(设一接近开关即可),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直接送入上料机的系统,告诉上料机,加工完毕,可以下料和上料了。上料时,精雕机启动必须有上下料机给“已上好料”信号,精雕机才开始加工。目前我的程序正在调试中,还没有跟精雕机联接,不知道思路对不对,希望和楼主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