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MR Configurator2中SHITF强制停止电机后,怎么能够不关机恢复?

楼主(2014-04-17):
各位大师,三菱MR Configurator2中SHITF强制停止电机后,怎么能够不关机恢复?

网友A:
这是控制伺服的软件吗?

楼主:
嗯,是的,我正常控制运行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电机只有200W,当我在他运行时,我用力扭电机轴,然后,这边电脑上面就是跳出错误,提示强制停止,正常强制停止只要点恢复强制停止就好,可是,这样的情况下,不能恢复,然后就是伺服驱动器读写错误,我重新启动软件,读取伺服驱动内部设置时,提示读取失败。只有我把伺服系统电源关掉,重新开启,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