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温精度

楼主(2014-04-17):
1近日有一套设备,为仿某公司的.控温为内加热,不受环境温度影响,
调试近一月,PID参数已试过好多种方法,但温度只能做到4度左右.仪表为SIMANDEN FP93,三区控温.
2客户原设备为山武DCP31仪表控温,但PID参数作用不明显,出厂参数就可以实现100至1650度任意曲线控温,偏差小于1度
问了山武技术,拒不道 出其中奥秘.
3本人在想是不是好的仪表不用调试PID就行,差的不论怎调都不行哟.
4是否有同行,或高手也有类似经历,可否指点一二,深表谢意

网友A:
Pid要在线自整定误差才会小,一两度的样子吧。
下载积分:+1(西欧工控) 真诚感谢!追问一下三区 ..

网友B:
FP93完全没有问题,你的4度左右是控温时正负4度波动,还PV和SV相差4度,前一种调PID,后一种有个参数调整一下

网友C:
应该不会的,一般的表PID控制都能在一两度的范围之内的,,关键是P, I ,D 三个关键的参数一定要设置对,好好地对照pid口诀来调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楼上大师说pid口决,请问是什么?想学习学习
工控菜鸟

网友E:
个人认为,
PLC的PID要做到1度,PID参数是很难调整到位的;
温控仪因其算法等,一般容易做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
PLC的PID要做到1度,PID参数是很难调整到位的;
温控仪因其算法等,一般容易做到
我用信捷的PLC温控做到上下正负0.3度误差。

楼主:
主要是公司就有这么一套设备,从100以上至1650度,用的是山武DCP31,那就出厂参数就搞定所有曲线,而北京有色金属**院就是没有搞定,PV与SV相差4度,要三分钟才平稳,而另家的SV上一度,PV就跟上1度,绝不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