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定长切断经验

楼主(2014-04-18):
我的是一卷钢材卷料,伺服通过夹紧机构送料,由于打滑等原因,送料长度不准,现在想通过一个编码器专门检测材料前进,通过高速计数计算长度,达到一定长度时,电机减速,到达目标长度时,伺服电机即可停止,从而达到定长切断。小弟没做过类似定长切断,不知精度能达到多少,我的要求在50条以内吧

网友A:
先不解决打滑问题 加什么都没用

网友B:
编码器装在刀头位可以实现,最快的飞剪300米误差+-1毫米

网友C:
你那是多大的钢丝、线速度是多少、误差范围是多少?才好决定机器机构。

网友D:
先解决打滑问题 你的問題自然能解決 問題沒消除加什么都没用

网友E:
测量送料后的尺寸可以实现。

网友F:
在东莞吗?13925795184,QQ1368858225。

网友G:
这就是理论上的可以,实际上的误差了,感同身受!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