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指令C20 D200 复位C20后在触摸屏输入的数值D200变了怎么办?

楼主(2014-04-18):
使用FX1S、TK6070IH编程如下:
LDP X0 OUT C20 D200 (D200在触摸屏设为3)
LD X3 RST C20
X0、X3均使用接近开关输入信号,调试发现,在第一次计数3次,
C20输出, X3复位C20后,触摸屏上D200显示的数字变为触摸屏设定的上限65535,
再次运行,第二次计数3次,C20输出, X3复位C20后,触摸屏上D200显示的数字全变为*****,
请教这是什么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
版主审帖,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A:
换个思维编程 X3ON时 MOV K0 D200

网友B:
你的D200 可能用在其他程式, 试试换个D。 又或者你 触摸屏的D200用32进位?

楼主:
MOV指令试过了,一样的情况。
4楼说的情况我再看看可否排除,谢谢各位。

楼主:
按4楼说的,已解决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