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脉冲输出及马达定位问题

楼主(2014-04-18):
使一电机运行 启动频率是100HZ加速比率是300HZ/4ms目标频率是50000HZ减速比率是200HZ/4ms脉冲输出量是600000 怎么算出马达定位的时间呢? 加减速比率能否理解成每秒脉冲的变化量呢 烦请各位大侠给小弟指导一二..............................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计算电机从启动到定位完成的时间比较麻烦,有一种偷懒的方式可以参考
在电机启动时,通过忙标志触发定时器,在定位完成的上升沿或者忙标志的下降沿断开定时器,并将定时器的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寄存器中,就能知道马达定位花费的时间了!
注:定时器选择100MS可能误差会比较大,可以考虑使用10MS或者1MS定时器~,相对误差会小些!~

楼主:
有时候我的加减速比率设定的有点小 导致增大目标速度 而马达速度没有反应 所以我想计算出马达的加减速比率 和脉冲量的关系 但是我搞不清楚加减速比率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可以换算成每秒脉冲频率的增减量。。。。。。。。。。。。。。。。

网友A:
CP跟CJ的不一样,如果需要电机快速响应到目标速度,对于CP,需要增大加减速比率;对于CJ,需要减小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