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与MCGS通讯

楼主(2014-04-18):
请教各位大师!
我的plc与触摸屏通信连不上,监视通讯状态出现1和4两个代码,跳来跳去。
1初始化失败或未收到SC确认帧
4表示设备命令读写操作失败错误
这是由哪些情况引起的,怎么处理! 求教!!!

楼主:
把设备地址改为1即可!

网友A(2014-08-19):
楼主的信捷PLC与MCGS是什么头像方式?直接驱动还是MODBUS?
我的MODBUS不知怎样做,求指点

网友B:
与信捷PLC要用MODBUS通信RS485接口,地址要在信捷手册的MODBUS地址加1才是真正元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