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两个电表可以共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吗?

楼主(2014-04-18):
如题。

网友A:
可以的,但不要超过8个吧

网友B:
我们一般要求不超两个呀,没有试过接8个

网友C:
还没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D:
不可以吧电流

网友E:
可以的。电业局的原来的机械式计量电表分为有功表和无功表,用的就是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F:
要精确的话两个电表电流线圈的电阻加起来不要大于电流互感器的最大输出电阻啊,因为电流线圈是串联的,还有线路电阻呢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回路电阻越小越好。不太精确的话不用考虑互感器的最大输出电阻啊,两个电表可以共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