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夫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4-04-18):
任务要求:1/用步进电机拖动工作
2/设置了4个点要停下来
3/启动后电机开始工作
4/按停止后电机马上停下(任何地方),启动后电机运行到点自动停下,再下次启动到下一个点自动停下
tyjksd3535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啦,你用的什么plc做,三菱的话你就用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啦,位置赋值就你自己去做啦。

楼主:
谢谢大师,我受益了。顺便问一下这绝对指令是不是能用在想哪里挺就在哪里停?
tyjksd3535

楼主:
我plc是fx1n的那指令用不得
tyjksd35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plc是fx1n的那指令用不得
怎么可能用不得??是你搞错了吧!!

网友A:
这条指令FX1n可以用啊,是的,想在哪停就可以在哪停,只要你按下停止键

楼主:
我看了以上程序,那是暂停而已,不能描述我要的功能。你们可能理解错我的题意了?在这里我再说一遍,原点按启动,步进电机驱动物体到A点。《记住A点处没有任何感应器(开关),在这里我是用脉冲量控制到A点停止》,中途因其他原因要电机暂停下,员工吃饭回来再启动,电机驱动物体到A点自动停下。麻烦大家指点,感激万分!
tyjksd3535

楼主:
看见简单 ,其实有大文章
tyjksd3535

网友A:
楼主,你是想电机在停止的位置继续运行到目标位是不是,那样就我所说的可以实现,除非你把电源关啦,我说的这个就实现不了。

网友C:
本来就很简单嘛!

网友D:
没明白怎么个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