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业问题求教,大家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4-04-18):
现在公司内有120多台加热设备使用交流接触器的通断来闭环控制电热丝加热控温,有人提议将接触器全部更换为固态继电器,我想知道交流接触器产生的反电动势对电热丝的不利影响是否很大,改为固态继电器是否能改善感性负载的反电动势,效果大不大,是否值得更换?先在这谢谢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电热丝加热是纯电阻负载,断开时不会产生反电势。
如果对接触器通断产生的“啪啪”声不满,到可以考虑用无声的固态继电器代替。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B:
更换,只是对延长接触器的使用寿命有改善,但固态继电器的价格也远远高于普通的交流接触器。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C:
优点:1采用固态继电器再配上带PID功能的温控器可以提高温度的精度,在1℃以内。2无机械声音。
缺点:1负载短路后极易击穿。2:个别品牌还爱起火。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D:
朋友改用固态继电器无触点火花,可以PID控制精度更高。使目前加热系统不错选择。
下载积分:+2(wu32u2)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如果散热不好,就会经常击穿。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F:
楼主是否考虑 节能?

网友G:
就目前的加热设备来讲,选用固态继电器配PID控制是首选。效果不是一般的好,你可以改一台设备用一用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H:
主要看你老板舍得花钱吗?如果舍得花钱用质量好的SSR是要比接触器好。
如果你用质量差的,说不定会把你搞的团团转。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I:
个人意见!!用固态比用接触器成本高!还有选用电流要比负载实际电流大2倍以上,再者就扇热片是必须的。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各位请勿拍砖!!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J:
固态固然好,但选牌子与散热很重要,考虑成本就用接触器,施耐德的不错,不要用正泰,我有经历,正泰的能用三个月,施耐德的三年都没坏
下载积分:+2(wu32u2) 真诚感谢!

网友K:
没有必要!

网友L:
1\电流的大小需要考虑
2\控制温度的大小及控制的精度
3\以上决定之后 再来权衡使用SSR还是接触器, 或者SCR 等等.

网友M:
本人所在的公司 20KW以上的加热器有100多套,其控制方式是采用 SCR控制方式,在调节与控温方面效果显著,而且运行多年都没坏过一个SCR(可控硅),
之前在另一个公司接触过用SSR(固态继电器)的控温系统,常常有SSR被击穿,
所以本人偏向于用SCR来控制,为了设备正常运行,该投资的还是要投资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