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译时显示无效网络或网络太复杂

楼主(2014-04-18):
本人用西门子V4.0 STEP 7 MicroWIN SP7画梯形图,编译时一直提示子程序无效网络或网络太复杂,如何解决,求助大神

网友A:
楼主的软件里看不到输出窗口的提示吗?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软件里看不到输出窗口的提示吗?
看到了,是想知道怎样解决,求教。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楼主详细的查看一下你的网络,估计还是哪个分支的梯级有问题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B:
检查一下子程序里面的参数吧,可能调用时起冲突了

网友C:
加个中继,SM0.0。

网友D:
西门子的网路是比较讨厌。

网友E:
是不是一个网络里面有多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