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4-18):
关于漏电保护器接线说法中,N线必须穿过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书上答案是错的?

网友A:
N线是工作零线.中性线维持相电压的相对平衡,PE线是接地保护,漏电保护器输出单相.三相混合负载N线不穿过漏电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还能工作吗?个人很纠结,等待大神们。

网友B:
当是三相四线供电,单相220v供电的,N线必须穿过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否则当有单相负责工作时,不能正常工作.
当先用三相漏电保护器时,不须要接N线,但只能供三相,或者两相380v负载.不能接单相负载.

网友C: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A:
个人理解,工作零线是供电系统维持正常工作需要.保护导线是在设备非正常工作时使保护装置可靠动作,保护导线PE可以工作接零或接地。N线到底是什么线,不知楼主所看那本书是怎么解释的谢谢楼主发上来。仅仅是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