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寄存器D写不进数据
呆

楼主(2014-04-19):
程序DMUL D316 D400 D212 为什么D316和D400已经写入数值而D212就是没有值呢 把D212换个地址就可以了
崇拜高手

网友A:
这种问题除了程序员写程序的问题实在想不出有其他可能性了。
可能程序员无意写了一句MOV K0 D212,也可能是程序员写了RST D200 D400………………
Good Luck~
这个可能排除配 在程序里面找不到该程序

网友B:
清个内存试试吧,
数据存储器 清楚了还是没解决 是不是清PLC内存

网友B:
运行模式
已经是运行模式RUN

网友B:
D213 D214 D215没被占用吧

网友B:
你是双字乘法,D213 D214可能被占用,而显不出来

网友C:
是不是高防的产品?

网友D:
我赞同4,5楼的说的,应该是被占用啦!

网友E:
应该被占用了!仔细检查程式吧

网友F:
表示我也遇到过 我也考虑到被占用 但是我的所有d都是隔一个才用的 不知道为啥 就是写不进去 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G:
不应该发生这个问题,也没有看到你的程序,只能给你一点建议。你可以查查别的地方是否使用过D212这个数据寄存器,如要用过你看看是什么指令调用的它。记住啊 --俺是新疆的工程师啊。

三菱PLC数据寄存器D写不进数据